B475外接亮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5-09-29):
收到个B475的机子  接电流表电流 0.014一路跑到1.3,感觉能亮机。外接显示器果然能显示,可是屏一点反应都没有    BIOS 显卡都干了   故障还是一样  从图纸一点一点来吧   测试屏5脚没有开启,BLON_OUT_C沿着这个信号找到EC 没信号   没敢直接换   然后有查LVDS_VDD_EN 开启   芯片U902   能发出3.3  但是牌组RN9401 没有     这个信号出来是接这个排阻的   排阻2脚没有   我就直接飞线    但是LVDS_VDD_EN 这个信号就被拉低了  屏还是没反应    然后直接给屏的5脚强加个3.3V 信号   屏依然没反应   求高手指点下   附上图纸 刚才测试错误   EC 输出3.3

补充内容 (2015-9-30 14:05):
现在查BLON-OUT和 LCD-BRIGHTNESS没有电压  其中BL是EC发出   EC没电    BRIGHT这个信号是U902发出的   47脚不出    求助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11230-1 LENOVO LB475.pdf

网友:
屏线,屏确认是好的吗,内屏是不是暗屏?

网友:
你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强搭 也不行  换张屏试试  只有慢慢排除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屏线都先排除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吗   不是暗屏吧?换好屏幕试试看

网友:
最后修好么?

网友:
检查LVDS信号, cardble ,液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换屏试,排除屏的问题再来查主板。

网友:
测测 有没有EDID

网友:
没有排查完,供电,开启,背光,

网友:
测有没有EDID

网友:
被拉低了你看看线路上有没有电容把他拉低了

网友:
外接亮机内接不亮 应该是屏线的3.3没上去或者显卡屏线跟屏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 但是弯路走错了  先试试屏线 或者换屏先试试 没那么快去板子上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亮屏不亮应该先排除平跟屏线  再动主板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打下单六\双六线的对地值,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换过,平线没有磨坏的痕迹,应该不会坏

网友:
干显卡吧!此显卡问题多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少2个信号 但是是2个芯片发出来的 难道都坏了 还是有什么关系 搞不清楚 不知道这机器的EC 带不带程序

网友:
最新战况飞线屏一点亮还是没图像 应该是显卡了 最终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