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H515加电不显

楼主(2015-09-29):
联想一体机H515加电不显,刷了BIOS也一样,待机0.03,加电后只跑到0.48不上去,有谁修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这电流,有电压没有出吧,看看各个电压有木有啊

网友:
待机0.03正常?

网友:
触发那电流明显缺电压,按时序来

网友:
估计  到CPU了  测供电

网友:
查其他电压全部出来没胡

网友:
你说的是不开机还是开机不显示。不开机就修不开机,开机不显示就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缺电压,测各大电感看哪些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测各大电感看哪些电压没出。

测了电压都正常,SATA串口旁边的小电感线圈测的0.9V,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不显示的问题 找桥 显卡 内存

网友B:
我的  跟你的 一样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还没到BIOS部分,先测试CPU起来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还没到BIOS部分,先测试CPU起来没得

CPU那里有电压,CPU 桥都在一块芯片上。

网友(2015-11-06):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看看各个电压有吗

网友:
看个个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我的开机才0.41就不挑变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南北桥,就一个CPU

网友:
上次看有大神换CPU

网友D:
望楼主修好告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跟你的 一样

看一看我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参考

网友:
看一看我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参考

网友:
有用别忘了加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望楼主修好告知一声

参考一下我的帖子,有用不要忘了加分

网友:
是我眼花,真的没有桥》?

网友:
内存的基准 负载 SPD都有吗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是CPU坏的多

网友(2015-12-18):
我有一块一样的现象 ,通电各电压已经出来,复位也有,测BIOS有一次波形,但不走码。不加电测主板电池有3V,但32K波形没有,接电源,不按开机键,有32K波形。估计APU有虚焊,加焊之,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