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投影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9-29):
投影机维修使用常见问题

1. 投影机维修相关设备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开关电源使用?
  由于投影仪是与其他相关设备连接使用的,最好按照以下的顺序打开设备:
  首先,如果投影仪的图象源不是计算机的话,最好先将图象源的设备打开;其次,如果你在使用投影仪时想要得到较好的声音效果而且又有独立的音响设备,这时候应该把音响设备打开;接下来,可以把投影仪打开了,投影仪需要预热一段时间才可以使用;对于大多数的情况,用户是用计算机与投影仪相连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打开的是计算机。如果是将电源关闭,可以按照相反的顺序。
  虽然,不按照以上的顺序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影响,但是为了投影仪长期稳定的使用,建议你最好养成良好的习惯。

2. 投影机与其他设备时,应该连接哪些端口?
  在投影仪的背部有很多接口,而投影仪使用时可以与之连接的设备有很多,用户往往不知道应该使用哪些接口。下面简单的各大家总结一下,按照以下的表格,大家在使用时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3. 投影机应该怎样与笔记本以及苹果电脑连接使用?
  在使用投影仪时,相当一部分的场合下是与笔记本电脑连接使用的。但是笔记本电脑的使用与桌面PC略有些不同,在键盘上可以选择投影仪的图片来源。即需要在笔记本的键盘上按键设定来启动投影仪,让其将笔记本显示器上的图像投射出来。而对于苹果电脑上的Mac系统,也稍稍有些不同

4. 投影机在日常使用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投影仪的灯泡在工作时会产生很高的温度,而目前投影仪的内部元件的集成度较高,体积做的比较紧凑。所以对于投影仪的使用来说,散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使用中要让投影机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不要使投影机的底部和支撑面贴得太近,不要在投影仪的通风口处放置任何东西,尤其是书本或者布等,以免通风不畅,影响散热。在投影仪中一般有两个风扇,一个是吸气风扇,用于将外界的新鲜空气吸入投影仪中,冷却投影仪的器件;一个是排气风扇,用于将冷却部件后的高温度的空气排出投影仪外。在吸气风扇的外部有一个空气过滤网,会将空气中的灰尘过滤掉,避免其进入投影仪内部。所以,首先要保证使用的室内环境较清洁,其次定期清理空气过滤网上的灰尘,避免进气量不够影响冷却效果。
  将投影仪关机时,一定要先关机呈等待状态,等投影仪内部温度降低、风扇停转后再关掉电源开关。否则或严重降低投影仪的使用寿命。
  投影仪内部的光学系统很精密,在每一台投影仪出厂时,都要在一个高精度的光学平台上做精确的校准,并将得到的参数输入到投影仪的主板中去。所以在投影仪的使用中不能承受较强的震动,否则其中的光学部件或者部件位置会受到破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不要随意搬动和震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由于每一台投影仪的光学部分和主板电路都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投影仪的光学系统受到了损坏,主板也应该更换,哪怕它仍然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成本显然是非常高的,现在你该知道投影仪轻拿轻放的重要性了吧!

5. 怎样使用投影仪的梯形校正功能?
  梯形校正是指当投影机的光学镜头的轴线位置不处于水平位置时(绝大多数用户在使用投影仪时都处于这样的情况),会产生投影屏幕出现梯形的图像屏幕,而不是正方形的投影屏幕。此时可以通过投影机的梯形校正功能来弥补这种缺陷。

6. 什么是投影仪的轨道调整,在哪些情况下使用?
  投影仪接收到图像源的信号,经过主板的解析处理,会产生打开液晶体的动作。元素颜色的光线有序的通过液晶体后投射出正确的图像。我们可以将这些光线看成一列列的火车,按照自己的轨道驶向正确的目的地。但是有时投影仪没有正常工作,也就是有的光线没有按照正确的轨道路线行驶。这时候,投影出的图像就出现了一些垂直条纹。这时按"Tracking +/-"按钮进行调整,强行的改变光线行进的路线,直到你认为满意为止。

7. 什么是投影机的同步调整,在哪些情况下使用?
  与投影仪的轨道调整类似,元素颜色的光线需要有序的按照规定的时间通过液晶体,这样才能投射(也就是刷新)出正确的图像。如果投射会的图像出现闪烁、模糊时,可能是投影仪的同步性不好了。这时候需要按"Sync+"或"Sync -"键进行调整,矫正投影仪的同步性,直到投射的效果满意为止。

8. 什么时候应该更换投影机的灯泡?
  投影仪的灯泡是投影仪的耗材,安装的灯泡均有工作时间的限制。当有下列情况发生时应该更换投影仪的灯泡:
  投影的图像开始变黑或者投影效果开始恶化;投影仪顶部的错误指示灯以一秒一次的频率红灯闪烁,表明虽然没有到灯泡的使用寿命,但是应该尽快更换灯泡了;当投影仪持续使用到灯泡寿命时间,“LAMP REPLACE”信息会显示在屏幕上。这时候投影仪内部的时间计数器开始提示灯泡的使用寿命快到了,即使当前的投影效果仍然很好。

9. 投影机为什么会产生偏色的现象,是否正常?
  其实投影仪投射图像与打印机有相似的地方,三种元素颜色很像喷墨打印机的墨水,将图像“打印”在屏幕上。在投影仪主板解析处理图像源的信号时,会产生一点偏差,在用信号还原图像的色彩时,也会与图像源有稍微的不同。但是只要是偏差不太大,都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投射的图像有严重的偏色甚至是错误,如将图像源的黄色投射成了紫色,那就是投影仪的硬件故障了。还有一种情况,在投射的图像上出现了白色的亮点,那就是投影仪的液晶板坏了,造成大量的光线通过液晶体投射出了错误的图像。

10. 什么是投影机的流明叠加功能?
  有些投影机有流明(亮度)叠加功能,如果需要增加投影图像的亮度,可以使用多台投影机同时投影图像。这些投影机在机身上具有镜头移动调节开关,可使投影的图像完全重合。而投射图像的流明(亮度)基本上可以达到这几台投影仪标称流明数的总和。在较大的光线较亮的场所,如商场、展会等中,这种功能时非常有用的。

11. 投影机出现屏幕颜色与显示器颜色不同?
  当投影机出现屏幕颜色与显示器颜色不同时,有可能VGA连接线没接好或内部掉了某颜色的连接线,另外有可能是液晶板烧坏。

12. 投影机投在幕上的字符,显示的不完全?
  有可能是有些投影机分辨率不够时,字符图形显示不完全,可降低电脑分辨率看其会不会显示完全,如果不行,那三块液晶片中有一块已经烧? 坏。

13. 投影机出现暗黄色或色彩不饱满?
  如果投影机出现暗黄色或色彩不艳时,可能是灯泡寿命已到,重新换灯泡 (值得注意一点在换完后还要重新设置灯泡使用时间,否则新灯泡按老时间计算很容易老化。

14. 投影机连接笔记本电脑, 无输出影像?
   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设备时,通常有四种显示输出控制。
   ① 笔记本液晶屏亮,外接显示设备亮
   ②笔记本液晶屏亮,外接显示设备不亮
   ③笔记本液晶屏不亮,外接显示设备亮
   ④笔记本液晶屏不亮,外接显示设备不亮
   解决方法:只需按下笔记本电脑键盘功能键进行切换即可。

15. 投影机输出图像不稳定,有条纹波动?
   投影机电源信号与信号源电源信号不共地。
   解决方法:将投影机与信号源设备电源线插头插在同一电源接线板上。

16. 北方低温地区,投影机使用常出现开机故障?
   在投影机工作时,环境温度常常被忽略而造成机器的损坏。
   解决方法:在从室外拿到室内后,不要马上开机,应在室内放置一段时间再开机。

17. 购买时,投影效果不错,回来使用发现效果很差?
   很多时候不是机器的问题。
   比如:输入源信号信噪比不理想;投影屏幕质量差,直接影响投影画面。
   解决方法:注意信号源选择。咨询买方,选择与购买机器相配的屏幕。

   18. 投影画面不是 4:3 标准比例,出现梯形?
   不同投影机镜头投射角度不同,有水平投射,有仰角投射。
   解决方法:对带梯形校正功能的投影机,可通过调整面板或功能菜单中相关设置;还可调整投影机的机座或支腿调试画面效果。

   19. 投影图像出现重影?
   大部分的情况时由于连接电缆性能不良所至。
   解决方法:更换信号线(注意与设备接口的匹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