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不跑码 死电流 不停重启 无声,二修机,修复

楼主(2015-09-29):
机器型号:联想Z475 AMD
板号:Z475 DAKL6CMB8D0 REV D
维修时长:前后1天
故障现像:不断重启,不跑码,死电流,无声
维修过程:
        顾客拿来时不断重启,再开不能开机,再开不跑码了,拆后发现桥被人动过,不管了,先刷BIOS无果,还不行,换桥依然,电流到1.0死在那里不动,查桥和显卡的条件,供电全正常,没办法,按照时序查PG,按照图纸47页上的上电时序

测VDDA_PWRGD只有2.4V明显不正常,芯片为UP0105P,

换成UP7706后发现触发后电流只有0.156,测PU10的EN脚无电压,测MAINON有3.3V,后发现PR139电阻坏,换后EN正常,装上原来的UP0105P发现VDDA_PWRGD还是2.4V,换PR134后电压正常,但电流到1.0还是死在那里,再刷BIOS,把我以前备份的刷一下,后看了一下文件大小4M,BIOS芯片为25L8005,晕,是8M的,上家太有水平了,这样做故障,找一个25L32换上后,电流有跳变,立马装显示屏亮机,装机测试发现无声音,外接正常,查MUTE为3.3V正常,查线路发现电阻R578 R571 R562 R558被人拆了,装上后OK,装机发现电池未充电,电量95%,只有买电池试了,测试其他稳定性OK。

总结一下:
1.初始故障是不断重启,是因为PU10的PG只有2.4V所以重启,
2.不跑码是因为BIOS被人换成8M的,
3.死电流主要查方向是先供电然后PG.

发贴是希望和我一样的人少走弯路,死电流在论坛里搜一下很多都是没修好的,今天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可能不一定适合你,但真的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难搞的都搞定了  新手学习了

网友:
LZ比上家强多了

网友:
技术好,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上家动了好多的地方啊!楼主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动了好多的地方啊!楼主很厉害了?

上家还好,只动了两个地方,一个BIOS,一个声卡电阻,其他地方没动

网友:
二修机第一步就是先检查上家动过的地方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哦,修好分享

网友:
可以的。但是我很少先换芯片,都直接看看2.4V 的话是上拉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拆PR134判断)

网友:
BIOS 附上啊

网友:
我换的 了 。。。。怎么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新  学习了

网友:
修不好,实在没必要动手脚。浪费时间。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样也能搞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头脑清楚,理论知识强大,修的很好!

网友:
多少大洋呀  这么出力修

网友(2015-11-09):
学习了,高手,谢谢了

网友:
修的不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帖子

网友:
不错不错 这做的故障不咋滴

网友:
经验总结的不错i!不跑码,有时候修起来真的很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