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 LA-7912P

楼主(2015-09-29):
acer E1-571G LA-7912P

E1-571G LA-7912P.rar

+5

网友:
BOIS还是图纸啊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2015-11-15):
我也接到一台机子,发现公共端电压只有4V伏左右
接通电源只有0.001的电流,求求?

网友:
这个是E1-571G图纸,花钱钱买来的

Compal LA-7912P.pdf

网友(2017-08-15):
??????bios里面有几个??没有说明 啊

网友(2019-10-19):
我的不出核显供电,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2021-05-07):
还以为是图纸,结果是2个bios

网友(2022-11-08):
我正要这个  昨天下了一个不亮  机器是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