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华硕P5G41T-M LX V2 无CPU电压 ,大神勿喷,

楼主(2015-09-29):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华硕P5G41T- MLX V2主板, 说点不亮。接过板一看是华硕的,心想822又闹毛病了。上电测试。  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
       按照时序来吧, 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一步的来吧, 谁让我是小白呢,只能按部就班的走。
  内存1.2V(这个听说在不跑吗之前是正常的,所以没管它) 桥 1.1V  总线1.22 V   CPU 0V(这个不正常)原来是CPU没有电压才导致复位灯常亮、
这下好办了。 没电压 就查他。 一看CPU的主电源管理芯片EPU   ASP0905B。驱动管理芯片UP6281B8   心想EPU的芯片很少坏,应该不是他, 要坏也是驱动芯片坏。  先不管他谁坏了, 先 查他的条件满足, 查EPU的EN信号,1.22V正常,VID组合也正常,BOOT的电压也正常。其他的一些条件也算正常,既然都正常,  就看驱动芯片UP6281B8的条件吧。 用万用表测第1脚有电压。 第五脚也有电压, 第七脚无电压, 有进没有出,
看来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找完所有的料板却没找到这个芯片。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PicFaceTpBq/2556/01164166.png  天要亡我,。  找到病因了,却没法治病, 气死我也
  马上上某宝 买芯片。奶奶的 。这么个小芯片2块钱一个, 好贵~~~(对于我这种屌丝来说太贵了。)
  买还是不买? 好纠结~~~~~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咬牙买了10个回来备用。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今天芯片一到,。立马换上。 上电测试。 复位出来了。   帧信号一闪一闪 ,跑吗了。 插上显示器, 亮机~~哎
万幸啊 , 芯片钱回来了,。 还有赚 ,经验又学到了一些,
   不得不感概 某宝的 东西好贵啊, 没料板注定出血~~~
  最后在附上这个主板的原版亮机BIOS给大家 。注意版号是REV:1.02的, 一直以来都在论坛索求,没有付出。很惭愧,
写的不好,技术也不好,论坛的大神请包涵·~~望各位大神加分鼓励一下小白,有你们的鼓励跟帮助,我们这些小白才会更好的成长!

P5G41T-M LXV2 rev1.02.zip

原版亮机BIOS 版号是REV1.02的。

网友:
有点曲折,但最后修好了就行。、

网友A:
修好了就小赚俩,修不好就赔钱,现如今我们都是在变相的赌博啊 。。。。。。

网友:
可以出师傅了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B:
4脚vcc    8脚UGATE    都不查吗?

网友:
仰望啊,我手头的技嘉P45也是复位灯常亮,CPU没有供电电压,但是不懂系统式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vcc    8脚UGATE    都不查吗?

查了。4脚有电压 , 8 脚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就小赚俩,修不好就赔钱,现如今我们都是在变相的赌博啊 。。。。。。

是啊, 上次修一个DELL的 笔记本, 亏了100多 ,

网友:
还好功夫没白下

网友:
算学得很好的

网友C:
两元一块IC还说贵,楼主你不能这样的!

网友:
就算不是驱动芯片的事也不会亏啊,只要继续干这一行,零件留到以后用就是了。

网友:
做什么生意都没有稳赚不陪的

网友:
不算小白了吧?技术一流呢

网友:
这个芯片经常坏啊!!拆料板呗

网友:
还以为拆那个双二极管通病好了呢,电脑更新太快了。手里 现在现在一堆二代的的内存,估计也是扔了。

网友:
ic倒是不贵,运费贵呀,是不是特别肉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元一块IC还说贵,楼主你不能这样的!

  哈哈。。老表 好搞笑喔、。、,,,ps  照片是妳家小孩不 长蛮可爱的啊!

网友:
不错耶,思路明了。学习了

网友D:
驱动芯片坏一般场管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坏一般场管也坏

我这个就没有坏   就只有它坏了

网友:
楼主还可以哦,我电路图都不会看啊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供电没有出来的   换了个RT8120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还算好的,像我有一次买了芯片回来换上去好了,可是没用多久又坏了,最后直接叫他换板了

网友(2015-10-31):
这个版本的点位有么  大神 1.02的

网友:
呵呵 楼主写作水平 可以啊

网友:
是啊,小地方,配料少,有些要换了才明确的真不好搞

网友:
修台式机就怕没有板料

网友E:
2元一个的八脚IC还算贵啊!!!我们买个显卡芯片一两百都没说什么,做维修能没有成本最好,必要的还得不含糊

网友:
不错,维修的很细心,,必须给个赞

网友:
很不错,已经不是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元一个的八脚IC还算贵啊!!!我们买个显卡芯片一两百都没说什么,做维修能没有成本最好,必要的还得不含 ...

芯片不贵,运费贵啊。 你想想啊 , 一个芯片2 元, 运费都够买好几个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
同是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 赞一个

网友(2015-12-06):
刚好有这种板子,检查CPU的芯片

网友:
楼主,华硕这板驱动芯片爱虚焊,涂点焊膏加焊下也许会好

网友:
一次定10个芯片   嗯。。。。。。。。土豪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