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不跑码求帮助

楼主(2015-09-29):
今天的一台主机,加电不跑码之后就拆主板, 拆下来看到网卡芯片有点露铜,以为拆了就好了,但是拆下来之后还是不跑码,
接着测供电,内存没有1.8v,测与rt8105相连但是换了一个也没好,1.8v供电场管也换了还是不好。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才会跑码

网友:
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拆外设,不行,估计你这个桥也打坏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上下MOS管呀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你都没有修出来,怎么跑码,上电后的第一个电压都没有出来,后续供电肯定都没有

网友A:
上管有5v电压,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
下管没有电

网友:
学习中,主板供电有那些?都有什么特征?

网友:
查内存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插内存MOS管的控制芯片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测内存供电芯片EN脚是否高电平。

网友:
同意楼上的,内存电压不出,后面的就不会出,码肯定跑不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上管有5V电压吗?

网友:
查内存电管工作条件,满足的话继续换内存电管

网友:
看一脚 五脚 七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 出来把

网友:
内存供电没修出来,怎么去做下一步,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查RT8105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有5v电压,输出没有电压

G极有电压没有。旁边有个内存控制电压芯片。如。9214 。。。。什么的

网友:
238脚3.3V有没有。还有内存旁边有个8脚控制内存电压的芯片有没有开启来。高有效!主要查控制端G极MOS管。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