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5-09-29):
近日接到一客户送来的联想Y470笔记本,故障时无论插电源还是用笔记本的电池都不能开机,用电源时,电源适配器的LED灯一闪一闪,拆机量输入端没有短路,测量B+端是发现短路,当量到了背面场效应管PQ302时发现其短路,找了同样的管子更换,更换后没有通电,再量B+端还是有短路的现象,找来图纸查看,

发觉C524短路,更换后,故障解除!

网友:
学习了 短路引起没B+ 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背面场效应管PQ302是不是没坏?

网友:
这个通病没碰到过,希望楼主多发一些。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用到了点火回路,要不然B+短路的话就直接大电流了!

网友:
没有引起大短路吗?

网友:
一次就判定是通病?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PQ302喜欢氧化掉,不知道咋的联想的就是这么垃圾

网友:
是屏背光供电的电容来的,风扇下面太多海棉的原因。

网友:
来学习,看高手维修经验,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联想的唉 Y470 还有屏供电那里容易腐蚀 通病 唉 失败

网友:
这种用烧鸡法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通病

网友:
大短路我一般都用烧鸡大法!

网友:
不能责怪联想的本垃圾,因为这个本子本来就不是高端商务的定位,仁宝不会给你按高品质的主板来做

网友:
没遇到过,看样子也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就是通病了??这么神奇???头几天我才修了2台  一台是显卡供电有问题 一台是充放电管子坏  就没有遇到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