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无电压及卡D5维修解决

楼主(2015-09-29):
刚吃完饭回到朋友店里看到桌面上有块主板放在那写了字条是无电压
朋友【她,陈虹】叫我帮忙下,因为她店里没人会修只卖电脑的,有维修工具
型号:清华同方代工华硕品牌机 M2V-TVM/S 1:0的
故障:开始无电压 修好电压卡D5
开始维修,下面图你们可以看到姐姐维修的痕迹。不多说开始解说问题,AMD没电压首先开始测内存主供电芯片RT9199没出电压换掉【UP0109P】换上直接出电压,再测各大供电都出来并且正常那就直接上CPU内存上去 发现卡D5不动了,换内存还是一样那就找内存主供电芯片的8脚跑线到内存侧面有个小三极管【TP04】 D级没电呀,D级是下方的822排阻管理分压电压出来,换上822成功跑到D7,我去 怎么还是过不了 跑D7没复位也不跑马了,后来眼睛瞄到IO旁边41脚相连的那个822排阻嘿嘿 问题找到了周围都是272排阻 就你一个822直接把你给拆了换掉,换上去果然成功跑马亮机,我说怎么回事原来IO旁边那个822使坏。修好了收起工具50块到手了,今天就这样了不修了,没什么维修思路 华硕都是喜欢822坏,大家都知道的,谢谢大家论坛的师傅师兄的经验让我那么块修好

网友:
少发自己坐

网友A:
这些822比别的小这么多,你们去哪找好的来换的?好像还很难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822比别的小这么多,你们去哪找好的来换的?好像还很难焊

焊接看技术,技术不到位肯定焊不好

网友B:
华硕太孬了。小家子气。图纸点位都不给放市场上。不成大器的厂家!!!

网友:
焊接也是技术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太孬了。小家子气。图纸点位都不给放市场上。不成大器的厂家!!!

华硕迟早关闭

网友:
我修了好久了,没有见到过

网友:
焊工真不错,另照拍的很清晰

网友:
楼主还上门维修呀

网友:
不错,学习了,呵呵,写的很好

网友:
敢问姐姐是雷锋吗?g枯。                          而且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我见了不少,是用于学生机的同方电脑。它的上电是由一个IT8282M控制的,和一般主板不一样,当然楼主是直奔内存供电而去的,不必 去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姐牛了一把

网友:
很多人都找不到思路直接秒822,运气好的修好了,运气不好的郁闷半天

网友:
你现在还在深圳那变没走

网友:
822不是io就是BIOS旁……

网友:
华硕NB这    没那么快的!

网友:
华硕   不会的    现在做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