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星535U3C 图纸

楼主(2015-09-29):
这机子促发后电流在0.96或1.1A没亮机,
示波器
测了一下,没过内存(没认内存),CPU已经工作了,AMD的单桥,找不到
也没下到BIOS,附上图片如下:
cpu

网友:
刷BIOS吧,前几天刚修过一台,没进液没干嘛的就刷BIOS

网友:
下不到BIOS,发一个上来吧

网友:
在某宝找一下看

网友:
The bios send a come on up

网友:
论坛里没有的话就看看某宝上能不能买到。

网友:
同意楼上 某宝上很多

网友:
先刷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图纸 估计不好求
盲修吧 BIOS等资料TB看下

网友:
我昨天重打了全板对地值,发现EC旁边的小电感两端对地值为0,拆掉后一端为0,另一端为27,不知道正常吗,附上图片

网友:
有什么办法测到平台复位,

网友:
机子已经修复了,多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还好,没有下载到图纸和BIOS

网友:
这是AMD桥的通病
附上图纸

网友A:
我没有做桥也没加焊
康小米
直接换了一个?....
详情

网友:
修好了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做桥也没加焊
直接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