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下,显卡上这个管子是干嘛的?给什么供电的?

楼主(2015-09-29):
大神指导下,显卡上这个黄色方框里的大管子(型号是:apm3055n)是干嘛的?给什么供电的?

我测了下这个管子3个脚都是0V,明显不对。而且这个管子的G级连显存供电rt9259的第5脚,开启脚的。

求大神说一下,这个管子一般各脚都是几V的?D级接什么地方的?我测这个管子的D级对地导通的。。。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供电,上管D级短路,你开机电源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开机电源不保护。而且这个不是GPU或者显存的供电。

网友A:
GPU的显存控制器供电,典型值是1.1V,由RT9259A驱动,性线降压,将显存供电1.8V降压得到1.1V左右直接供给GPU。

也有些山寨显卡是直接将GPU供电拉进来的。

网友:
GPU和显存供电我在图里标出来了。就是这个大管子干嘛用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的显存控制器供电,典型值是1.1V,由RT9259A驱动,性线降压,将显存供电1.8V降压得到1.1V左右直接供给GP ...

您的意思是先要有显存供电然后才会出这个供电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先要有显存供电然后才会出这个供电是吧?

照时序上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RT9259A这个芯片,如果它检测到这一路线性电压没有出来,那么4脚和6脚的主供电也会关闭驱动输出。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有gpu供电,无显存供电,查到是RT9259A控制的,同时查到RT9259A的5脚连这个大管子的G级,大管子的D级连显存供电。

RT9259A的5脚不是开启脚吗?现在没有电压,它应该不会驱动显存供电的mos管工作吧?

网友:
你追下线,看他的g级由哪个控制的

网友:
换RT9259吧,换了就行了,那玩意很容易坏的!不过要看看EN脚正不正常,我记得是第二脚!

网友:
不知道就得跑线了

网友:
桥短路也会导致D级对地短路。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看一下它的控制脚跑哪里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个1084的线性降压管吧

网友:
应该是线性电压调节管

网友:
9259换了好几个了,还是这样。

网友:
那就不是9259问题

网友:
追线啊,这个又不像主板那么多线路,三两下就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