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三洋PLC-XU35红色偏光片更换

楼主(2015-09-29):
故障现象:中间偶有色彩斑斓之问题,采用测试软件测试,发现红色通道偏光片中心局部烧坏。参见下图:

故障测试:
1:红色格栅

2:蓝色

3: 红色测试

检修:拆机,观察红色通道,发现红光光通上的红色偏光片烧坏,其余完好。故障片见附图:

红色偏光片(靠右边的坏)

坏红色偏光片透光寻找偏光片:拆三洋SU35机上液晶组件上的偏光片(红光过液晶片后的)更换,色彩不对,只有从淘宝上找,花100大洋找到一乍拆机件,如下图:

拆机红色偏光片反面

拆机红色偏光片正面

好坏红偏光片透光对比

维修更换:小心装上外框并清洗后,将此偏光处安装到原位置,安装好主板,通电试机,并调整此偏光片使红光最暗,上测试软件,效果好!完全修复!欣赏下图:

网友:
红色偏光坏  镜面表现如何?  什么现象?

网友:
大师傅 您这个是单反啊!

网友(2015-11-26):
更换偏光片后很难调整,请分享一下调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