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温控电路

楼主(2015-09-29):
我的MACBOOK一开机不到三分钟风扇就狂转,并且非常卡。换了内存,硬盘,重置各种SMC,都不行。查了很多资料说是温控电路的问题,发觉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请教大神们,温控电路在哪里,该怎么修?

网友:
求救大神们。。。。

网友A:
大神都在忙着养家糊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在忙着养家糊口呢

有能修的报个价我也可以让他修呀。。

网友C:
一般温控芯片在接风扇插槽的旁边,但是也不排除有的直接是由EC控制的,主要看你的机器型号。

网友D:
换ec好过,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温控芯片在接风扇插槽的旁边,但是也不排除有的直接是由EC控制的,主要看你的机器型号。

MACBOOK MC375,这个应该是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好过,参考下。

你是哪个机器型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能修的报个价我也可以让他修呀。。

直接去找当地的苹果维修人员,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找当地的苹果维修人员,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五年前的机器。。我觉得他都不搭理我。。

网友:
你是在上海吗?我可以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年前的机器。。我觉得他都不搭理我。。

价格谈合适了,肯定会有人帮你弄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能修的报个价我也可以让他修呀。。

你不愿出钱吧,什么地方没修机的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谈合适了,肯定会有人帮你弄的啊

都大开口要个七八百的。。我感觉这个问题不到这个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愿出钱吧,什么地方没修机的店呢?

说不愿出钱也不是,就怕被人坑。你们碰到这个问题都收多少钱左右呢?

网友:
苹果起价600,爱修不修 我们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168-4-1.html

看这个帖子,和回复,希望能帮助到你,还有触摸板,键盘,都有可能,能用不代表是好的,多插拔,最好有代换的,触摸板和键盘,排线,我的就是排线造成的,其他兄弟,是电源小板,造成的,

网友:
楼主查一下键盘触控板

网友:
一般温控芯片在接风扇插槽的旁边,但是也不排除有的直接是由EC控制的

网友:
如果是温控  风扇狂转  正常  但是为什么会卡呢  所以 不一定是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