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LA-8127 REV:1.0 AMD 独显四显存BOLS

楼主(2015-09-29):
大家好:主供电机器修好,烤出的BOLS,如有需要,大家放心下着使用. 联想E545 LA-8127 REV:1.0  AMD 独显四显存
           显卡型号:216-0841000

E545 VALEB LA-8127 REV.1.0.rar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开机?  手上一台e555提示不识别的适配器

网友:
搞下来用用,我的故障时开机掉电,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不引导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下载试试

网友(2016-10-25):
正好需要,多谢了。

网友:
下载试试看

支持 反对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刷了看看

网友:
手上有台二修的机子

网友:
是不是确定好的呀

网友:
没分了   回一个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
实际验证,此程序没有问题。我的机器,以前不跑吗,刷了以后完全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正好要用到,

网友(2017-07-19):
没有分下载了,昨天下了个还是不开机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我的是电流到1.5左右掉电,还可以再上电

网友:
我擦我的是LOGO出来重启刷BIOS不好使,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2017-09-11):
这个机子是几个BIOS啊,是桥和显卡之间这个吗?

网友:
我手里的开机进系统后不定时随机嘟嘟报警,就进系统后,“嘟”过个几秒或几十秒“嘟”这样。所有外设都已经移除了,还是一样,刷下楼主的BIOS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正好有用到,

网友(2018-02-17):
我怎么不能下载下来 哎呀我去  好烦啊

网友:
不是回复就有积分吗 我怎么不能下载下来 哎呀我去  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