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啊,我爱你,我又恨你!!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该爱你还是恨你!!!!

楼主(2015-09-29):
华硕的真无语啊,型号都不知道以哪个为标准,背壳子上找到2个型号,主板上又有1个丝印型号,内存槽上还有个贴纸的型号,怪不的人家说这个机器BIOS难刷!!型号以哪个为标准都不知道????言归正传,此板空板不开机,电流0.182,可能短路,手摸到一个CL=DB的芯片烫手,看电路应该是3V5V待机芯片,断开3V,5VPJP8100和PJP8109负载,芯片还是发烫,此板只有一个BIOS在北桥旁边,断开BIOS芯片芯片还是发烫,某宝去买没有一样的CL=DB,说CL=什么的都可以代用,发来的是CL=BJ装上,还是一样芯片发烫。查周边电阻电容无明显短路,奇怪了这是哪里短路了?又找不到CL=DB的图纸,头大了这是哪里短路啊,华硕啊,我爱你(坏了可以修),我又恨你(难修),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怎么修怎么下手,回答越详细越精辟加分越多,说不定你的回答升级为精华贴主题呢,再说你回答的仔细经典别人也会给你加分的!!!!!!谢谢了,在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5-9-30 10:39):
这机器4颗显存,还有4颗显存空的没有装颗粒,独立显卡,一个BIOS,IO是IT8570E,REV 4.1,遍寻论坛,还真没有这个图纸,有这个一样图纸的后面跟帖发上来,稀品啊,保证需要的人一望无际。。。。。。

网友:
真还没注意过华硕还这样玩儿的

网友A:
又爱又恨的吸引眼球,CL=DB为RT8205,这机器K42JR有图纸。芯片发烫为待机线性有短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爱又恨的吸引眼球,CL=DB为RT8205,这机器K42JR有图纸。芯片发烫为待机线性有短路。

谢谢谢谢,把美女高手吸引过来了,小生这里有礼。。。。巾帼不让须眉!!!你说RT8205,俺马上去下图纸,求美女继续指导,让我把它修好!!!你说这机器型号是K42JR,那就是说这机器以主板上的丝印型号为标准,是吗?一插上芯片就烫手我都不敢量,怕芯片又烧,俺马上去修呢,你继续指导,,谢谢!!!

网友B:
    看下线性3 v 和5v 阻止正常吗

fsh

网友C:
应该是3v或5V的线性电压短路造成的,重点看看IO供电什么的有没有短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线性3 v 和5v 阻止正常吗

感觉今天的美女都特别厉害!!比俺知道的都多!谢谢指点,俺马上去修,美女继续跟踪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v或5V的线性电压短路造成的,重点看看IO供电什么的有没有短路

好的,俺马上去看,哥,你别走,等等我。。。。

网友:
两块或多块板的、靠接口拼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都这德行!

网友C:
pjp8102看看短了没有,我记得以前有过几台都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pjp8102看看短了没有,我记得以前有过几台都是

PJP8102=1.82K,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A:
打芯片8/17PIN阻值,短路多为EC短路多。

fsh
fsh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打芯片8/17PIN阻值,短路多为EC短路多。

好的,美女,我明天去量一下再回复你,我现在回家了我在煮饭吃,主板在我店里。明天请美女继续指导!!谢谢!!!美女姐姐你真好!!!!

网友E:
造成待机芯片发烫的除了芯片本身外,大多数情况都是线性3 5V引起的。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造成待机芯片发烫的除了芯片本身外,大多数情况都是线性3 5V引起的。

恩恩,谢谢,我现在在家里煮饭吃,我明天继续量一下3V,5V的线性电阻是多少再回复你,明天请你再指导一下,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美女,我明天去量一下再回复你,我现在回家了我在煮饭吃,主板在我店里。明天请美女继续指导!!谢 ...

呵呵 嘴巴真甜,说得我头晕晕,还真想变成美女姐姐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嘴巴真甜,说得我头晕晕,还真想变成美女姐姐了。

啊,看头像我以为你是美女,那改成大哥吧,明天继续指导啊,哥。。。。。。谢谢你

网友F:
烧鸡大法  伺候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法  伺候

不敢烧啊,芯片好烫!!!!我怕把芯片又烧掉了,那是我刚刚从某宝买来的。。。。。。。。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多数是线性3  5v出问题了,你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