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29):
装win7系统   进了系统之后刷新不了 点击右键一直在转圈 但是可以正常关机  硬盘换过了  bios也刷了  就是不可以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好牛逼的样子 多半是右键的快捷方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逼的样子 多半是右键的快捷方式有问题

键盘 触摸板拆了,单用鼠标也是一样

网友B:
驱动有没全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有没全装好了

都装好了   就是没有用

网友:
PE下也这样吗?

网友C:
拆了硬盘进PE下试试会不会这样?

网友:
进PE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硬盘进PE下试试会不会这样?

进PE是正常的

网友:
重装系统、换硬盘。

网友:
试了  也是一样的

网友:
PE进去会不会呢

网友:
会不会很慢多半是系统或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提示  我没有理它 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C:
你换过硬盘装系统没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硬盘装系统没有呀?

换过了,新系统也下了几个 ;但是装win8系统又好了。  可是客户一定要win7的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过了,新系统也下了几个 ;但是装win8系统又好了。  可是客户一定要win7的系统

装WIN8又正常,这问题还真是神了,系统硬盘都换了还不行,那就只能刷BIOS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WIN8又正常,这问题还真是神了,系统硬盘都换了还不行,那就只能刷BIOS试一下了。

bios 也刷了几个

网友:
找个硬装的试试吧,是不是什么驱动不兼容呢

网友:
这个需要折腾 换内存 禁用其它驱动 刷BIOS去掉多余的外设.....

网友:
只能先代换内存、CPU试试,把BIOS恢复成默认值。感觉进PE没什么问题,先不考虑主板故障。

网友:
?机器会死机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很难搞。

网友:
原来会死机  装过系统之后就不会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已经说服客户装win8系统

网友:
系统装一步一步的安装板,在官网下载原型号的驱动

网友:
试试独立鼠标不行南桥

网友(2015-11-05):
那个提示重要,重装看清楚

网友:
你把触摸板 键盘去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