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前辈 HD7870显卡 进windows花屏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5-09-29):
小弟拿到一张蓝宝的 HD7870  公版的版型   仔细翻看了一遍显卡没有任何外伤或者腐蚀
故障是进windows就花屏,也就是安装了显卡驱动的情况下花屏,下面三张是进系统的截图
不安装显卡驱动或者安全模式下没有任何故障
换过三次显卡驱动  故障依旧
也升级了显卡BIOS 还是不行
后来还刷了降频的显卡BIOS  核心和显存各降了200Mhz,还是没有用

所以想问下  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
个人怀疑是有显存坏的,因为安装了驱动后显存调用和没装之前有区别,所以会把那颗坏掉的显存的故障显现出来?不知道这样的推理对不对
还请各位前辈解惑  谢谢

如下图
这是登陆界面的花屏,这是升级BIOS以后的,没刷bios之前这里直接就黑屏了

初进系统的画面

加载桌面大概10秒钟后  就变成  一片灰了

网友:
花屏嫌疑最大的就是显卡

网友:
上过BGA了吗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GPU吧。

网友:
加焊一下吧

网友:
基本是桥虚焊

网友:
先排除显卡供电,然后在考虑换显存。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gpu虚了,有条件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检查各路供电正常不先然后显存通道测试正常与否一般这个问题多是显存引起的多不要盲目去搞gpu有些gpu加焊一下就坏了的,首先修显卡是要先排除显存故障再最后才是gpu问题的。

网友:
用软件测试显存先

网友:
先加焊gpu试试

网友:
为什么这最后屏是这个颜色  楼主你的屏幕 确定是好的吗??  别着急干GPU 排除别的问题先

网友:
加焊一下GPU吧

网友:
GPU虚焊,上一下BGA就好了

网友:
测试  断线  打点  基本上能搞定

网友:
你换下内存CPU跟显卡看看还会不

网友:
显卡是不是 还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