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250用MATS检测不到错误。但是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5-09-29):
gts250用MATS检测不到错误。但是进系统花屏大家帮我判断下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这中花法,应该是接口

网友:
换系统看是否花屏,把BIOS加载成出厂值看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呀,没看到检测出错误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了看还会不会花

网友:
加頻測
應該能有收穫

网友:
禁用驱动 试试

网友:
是完整测试吗?遇到过测不出问题但还是花屏,问题不在核心和显存,看看其他元件有无虚焊痕迹。

网友:
觉得像是显存

网友:
奇怪,怎么会都是好的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张影驰的GTS250显卡花屏,请问你是用的MATS里的哪个测得,我自己的测出来全部写错误,你能提供一下GTS250的测试软件吗?谢谢

网友:
我有8张都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超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