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及dell e6400 的固态电容标注意思

楼主(2015-09-29):
EFK
8R6
是什么意思
求普及dell e6400 的固态电容标注意思

网友:
应该是 8.6V 100VF

网友:
没PDF吗?没的话,看看是哪的供电啊!公共点的还是芯片的供电?公共点的用25V的,芯片的用6.3或者2.5V的都行了

网友A:
耐压值6.5V,容量100UF

网友B:
你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用330就能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6.5V,容量100UF

请问从哪看出是6.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从哪看出是6.5v的?

6R5 就是6.5

网友:
查手册了,是25v 100u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是啊,三个电容鼓鼓的,我想不会这样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但是这鼓包的也太一致 太标准了吧!   不过 还真是没遇到过这个模样的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三个电容鼓鼓的,我想不会这样是正常的吧。

我认为这个是不正常的,你用电容档量一下,看容量还足不足

网友:
请问从哪看出是6.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