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3T-A2 V:1.0开机卡logo维修

楼主(2015-09-29):
同行送来一块精英P43T-A2 V:1.0主板,开机能亮,卡到主板自检界面就不动了,到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也不行,回想起之前声卡网卡有问题会引起故障,所以就把网卡拆了下来,开机还是不行,只有关机,又把声卡拆了,结果开机不卡LOGO了,直接过去了,这是拆下来的声卡芯片.

精英P43T-A2 V1.0主板BIOS .zip

这是原主板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楼主辛苦了,下次碰见可参考一下

网友:
都说卡LOGO 拆外设都能好  但是 我遇到那么多次 真没拆好过

网友:
卡log的我都是先拆外设,再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只能扔了

网友:
卡  LOG   遇到 BIOS   内存   USB周边  硬盘等外设不用说了   只能说  此贴 让我涨姿势了  呵呵

网友:
开机卡LOGO都是先从外设排除开始的

网友:
卡LOGO的遇到是南桥的

网友:
卡LOGO个人没觉得怎么难,但也没好好总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