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1450开机不出滚动条进不了系统pe也是不进

楼主(2015-09-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神舟优雅1450,开机不出滚动条,可以进bios设置,可以进dos,由此可以断定不是档logo故障,拔掉外设还是不进,拆机裸板上电,发现网卡RTL8102E高烧,果断取下网卡,换个新的上去,再开机照样不进系统,立马换南桥再开机,我晕照样不进,神舟机大都都有网卡不正常挡机的通病,于是重点检测网卡情况,触发上电,打开示波器探测尼玛晶振无波波,找个晶振换上,开机用u盘pe一进,乖乖滚动了进桌面了,机器修复,同行的机收不起价钱。总算没百忙。

网友:
网卡取了也不行吗

网友:
是网卡和晶振都坏了么,晶振是不是换网卡的时候烘坏的

网友:
同行的机器价格低啊!现在靠同行没的做了?神舟有1450这个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