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使用一会奇怪花屏。

楼主(2015-09-29):
开机正常,使用热机后花屏,内外一样花屏,断开独显也是,cpu换过,求大神指导》》》

网友:
找个好屏换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修到地一台,是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我擦,这集成显卡好像是在桥里面吧,搞大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一样的花屏,,,其实是 桥下面进水了,,,坑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楼上的 人家说CPU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多数人说桥 这样的考虑报风险 万一弄大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显卡,桥都有可能,内存也换一个试试,花屏和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桥下面有进水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好像是LVDS  时钟错误  引起的花屏   估计要换桥

网友:
断开独显也是这样 ?显示信号由桥输出  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昨天搞了一台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是联想的   压桥后好了 考机一整天OK

网友:
基本上是桥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象这种情况,估计要换桥才能解决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坏了,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