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8 G1BIOS

楼主(2015-09-29):
SNOW10-6050A2608301-MB-A0前面网上下载了几个都提示主板信息报错, 原机备份无报错,机器已修复非BIOS问题,需要的下载。

hp 248 g1.rar

网友:
什么问题啊?遇到台一样的啊

网友A:
是呀楼主什么问题。。我遇到一台是不开机。。COMS放电后就可以开机。刷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是那问题。。。

网友(2015-11-04):
也是不开机,刷了可以用不啊

网友:
支持楼主啊,3合一

网友:
原机器反应慢,指纹识别导致的。

网友(2015-12-06):
楼主  你这个刷了一样报主板错误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01-05):
不知我的机器可以用吗?

网友:
刷了还是报错啊

网友B(2017-12-15):
引用 网友A:
是呀楼主什么问题。。我遇到一台是不开机。。COMS放电后就可以开机。刷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是那问题。。 ...

我有台也是放个电就正常,过几天又不可以了,你的弄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也是放个电就正常,过几天又不可以了,你的弄好了吗

一般是桥不良。或RTC电路有问题 不怕麻烦就重植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桥不良。或RTC电路有问题 不怕麻烦就重植下试试

u口有问题导致的,旁边一个二二极损坏,换了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口有问题导致的,旁边一个二二极损坏,换了好了

嗯。这机U和桥一体的。你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机U和桥一体的。你运气不错

是呀,亮机插左边usb口一个正常,另一个有供电但无反应,后来查那个二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