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 上电0.8不开机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29):
一开机马上就到0.8A不动,看起来不过内存,坛子里好多讲是BIOS问题。我就刷了一个,换芯片刷的,没亮,电流比原来多了个情况,上到0.8A后掉0.34A,版号什么都对上了的,有点郁啊。然后又把本机BIOS芯片焊上,试试通电点了下,0.8A后居然还往上走,居然亮机了,有种掉馅饼的感觉。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咧?大神们给点经验?

补充内容 (2015-12-29 09:44):
一直到现在没见返修

网友:
好多问题都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亮了就好,别问为什么

网友:
像这种莫名其妙好的大多都会返修

网友:
有种掉馅饼的感觉。
通过拆换后EC各引脚功能重新配置正确了呗
呵呵  天天吃家里的菜有一天觉得不好吃了,吃一下外面的,发觉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网友:
个人认为是放电起了作用 拆下来后起了 类似复位的功能 也可能会返修

网友:
等于就是放了下电,重置了下,十有八九都要返修

网友:
那应该是原来的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应该在亮机后把你刷的那个再焊接回去测试下
维修有时候有巧合和奇怪存在

网友:
个人认为是把BIOS拆下来 在焊回去就像是给主板放电一样!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有什么说的。

网友:
放电都能好?返修没?楼主

网友:
那么多讲会返修,呵呵,抱歉你们猜错了,没见返修

网友(2015-11-20):
楼主  bios呢 你的什么版号?我也遇到一台不过内存额可是刷了BIOS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这个真有点奇怪

网友:
应该是放电时间不够长吧,因为来回搞了很长时间,所以焊回去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