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不开机 无北桥供电

楼主(2015-09-29):
             故障:刚接到机时,有时偶尔能开到机,关机在开,又开不起来,电流到0.4左右。测各大电感电压,只有北桥供电:+1.1v_NB无输出,其它电感电压都正常。测北桥供电,下管,PQ5 4脚    G极的5V ,保护了!     查PU1 工作条件:
16脚 TON,实测:0V ,不对,这个是由公共端VIN经PR116 过来,正常应该是19V左右,找到PR116量阻值为无穷大,这是1M的电阻,以为找到故障点,找料板找了很久没找到1M的电阻,找了个1K的电阻装上,在测16脚 TON  19V 正常。在测 PL4电压还是无输出, 在测PQ5  4脚 无输出电压。老实查PU1工作条件吧! 2脚:VDD  5V ,9脚:VDDP 5V  ,13脚:BOOT  5V  ,15脚: EN/DEM   3.3V  ,这些电压都正常。条件满足,无电压输出,怀疑供电芯片:RT8202 损坏,定了个芯片,今天到货,在装上,故障还是一样。PQ3  PQ5 G极,无控制电压输出。 PL4把地阻值70左右。 找不到思路 了,  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附上电路图 ACER QUANTA Z05 AS4230 4530 UMA_1D_RELEASE AMD MCP77M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 on  确定有开启 各点电压正常的话,换一个rt8202

定了回来,换了2个上去,都是一样无输出。

网友:
把TON换回1M的,这个应该不能用1K的代替,因为机子有时候能开机,考虑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有示波器 就示波器打一下  没示波器   看看反馈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把1K的换回1M的或者是差不多 的,这个是限流的,1K的电阻使电流过大,导致芯片内部保护了,

网友:
有的供电是不好修

网友:
1K 1M在TON这个脚位 不能互换……

网友:
芯片其它条件都满足了,把1K的换回1M的吧,1M在开关电源上有很多的标的105电阻

网友:
查一下时钟电路,看看有没有时钟。

网友:
用示波器抓比较准,看有瞬间波形。

网友B:
感谢各位大师的分析,故障已解决!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个1M的电阻,装上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大师的分析,故障已解决!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个1M的电阻,装上电压出来。

有问题请教 留下QQ

网友:
为啥装个1M的就行 1K的不行呢  应该过去的都是19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