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H61GL主板一组CPU供电没有

楼主(2015-09-29):
我的MS-H61GL主板一组CPU供电没有电压,无短路,上管G极也没有电压 ,这组是由辅助芯片提供,其它两组有1.15V  是由主芯片提供 不知道是不是辅助芯片坏 芯片上写的是BD=FA 733  这是什么意思。。主芯片是RT8859M

补充内容 (2015-10-4 00:30):
桥供电 内存供电 都正常

网友:
有些没有是正常,点不亮可以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nm,./azxvn楼主应该找张图纸看看,顺帮楼主顶一下,看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
bd
这个好像有个对照表的,你查一下论坛看能否找到

网友:
先换CPU,再按时序来,你的内存和桥供电有没,

网友:
是不是 CPU集显供电??需要跑马后才产生

网友:
有可能是CPU集显供电   跑码后才有的!

网友:
今天修到一张触发几秒掉电的 后来万用表笔查rt8859m的vcc跟en脚量电压后就亮机了 再也不触发掉电的  好了?就这样好了 想想后怕啊 肯定会回来的

网友:
辅助驱动芯片有收到主控的PWM方波了吗?就in信号。如果有收到,还没有开启上下管G。查下供电,换个驱动芯片。。。RT8859M坏的多,我修了几个板都是RT8859M坏没有CPU供电的,七彩虹板最喜欢用RT885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