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有图像没背光

楼主(2015-09-29):
华硕x42j有图像没背光,测量屏条件1,gnd   2,19v   3,led-en 信号都正常,LED-PWM电压为0,查是液晶的亮度调节电压,直接连到ecpwm脚。量EC处pwm脚有5个,其中pwm3有电压3.3V,直接EC飞线到屏pwm开机亮屏。

网友:
机器修好 不能亮度调节了需要和客户解释下

网友:
这样修机器马上就秒了,技术不错,

网友:
可以直接改个信号过去?

网友:
呵呵,有图就好修。

网友:
这样亮度调节就不可控了

网友:
没图,有图就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