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硬盘灯跟wifi灯狂闪屏不显示。

楼主(2015-09-29):
X450CC硬盘灯跟wifi灯狂闪屏不显示。,,,曾经显示过一次,之后怎么都不显示,以为是虚焊。CPU,内存都是板载的,,,加焊了CPU,内存,桥,显卡,供电芯片,,,等无效。。。几乎绝望之后试着刷BIOS,,,,居然亮了。。。修好了。。。内存贴纸版号:x450cc  r2.1   X450CC

网友:
ASUS的机器BIOS坏的多啊?

网友:
这种情况 是要刷BIOS啊    先软后硬。。。。。

网友:
是啊,应该是先刷bios的

网友:
我碰到一台一样的,不过是WIFI灯狂闪,然后电流在0.9A左右跳动,刷这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上去直接亮机,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CPU内存半载的不多见 但是这样的BIOS坏了?还是里面程序错误导致的?

网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是啊,这款好多 都是BIOS的问题的啊,我都修了好多了

网友:
这是话说这几年的新款机子刚过保的 往后应该都会有修到

网友:
我最近也修到一台这样的 没3 5V 没图纸 没头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