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g不开机,待机电容问题。

楼主(2015-09-29):
acer4752g不开机,测有待机电压3.3v。。。5v正常,开关有电压,不能触发,,,搜论坛说是待机电容换了就正常,是通病,,,直接换了两个330黑色电容,,,结果试机,,,不触发,测量有个待机电容短路了。换掉,,,再测,,,还是短路,,,再换掉,,,不短路了。。。。通电,触发,显示,,,修好了。。。居然换了两个坏的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焊坏了还是原来就坏,,,,,

网友:
又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