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插头插到主机后面没有声音,但是插到前面有声

楼主(2015-09-29):
华硕板子音频芯片ALC662,音响插头插到主机后面没有声音,但是插到前面有声音,都检测不到插头插入信号,咋原因?

网友:
接口坏了吧……

网友:
接口是不是很松啊

网友:
接口经常插拔,可能里面的检测脚检测不到了,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跳线帽   看一下!

网友:
那就从后面的接口反查,大多数原因是接口内部弹片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音频输出接口里面出问题了,里面的弹簧不起作用了,质量差劲

网友:
换个接口  试试

网友:
簧片松动了吧,不好换接口就搞个大点的插头转换

网友:
明显接口坏了,换了马上就好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来真的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个接口 实在不行就换个USB声卡 或PCI声卡

网友:
按经验,声卡芯片坏比较多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测量接口没一点问题,所以没有换接口,示波器测声音输出端没波形,换声卡芯片,修复了!原来是数字电路部分坏!

网友:
能换就换  尽量少修

网友:
HD音频管理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换一个声卡驱动试一下,以前碰到过

网友:
测下接口处又没有供电,前边能用的话很可能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竟然芯片坏也会这样,以前我都以为是设置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接口问题,插口内部弹簧有问题

网友:
主板音频接口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声卡也会坏一部分。 。 不多见啊。 不过一般老些的机器就直接插个pci的声卡。。usb的声卡长时间用稳定性差些

网友:
当插入设备时,自动检测设备开启,换另外一个插口,如果弹出对话框就选音源输出就好了。

网友:
接口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