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急!!!

楼主(2015-09-29):
机器是华硕p5vd2 mx se 问题是开机无显示,风扇转,关机也可以,插上诊断卡,不跑码,run亮但不闪,复位灯亮,clk灯亮,12v亮,-12不亮,经测得电压上下管驱动无电压,其他电压有,但是不清楚这种电源管理芯片的内部参数,望高人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华硕

网友:
没复位,先修供电

网友:
下图纸 研究

网友:
你说的关机也可以 什么意思?

网友:
你想表达的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