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9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29):
我有个问题问问大家:有台机子,好像是三星R29,不定时掉电,换过系统,换过硬盘,换过U,换过NEC大电容。还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可以用好几个小时,有时候用几分钟。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加焊桥呀  这种故障多为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
先温控报警信号去掉

网友:
像这种不定时,且周期时长时短的掉电问题,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你测下温度,换掉散热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