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灰屏

楼主(2015-09-29):
本人联想g450灰屏,开关机有时滚动条一闪又重启灰屏,键盘灯正常,求高手指点是哪坏了,怎么样修?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这个小显卡。别的也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A:
G450灰屏,外设有没有去掉试试,还有外接正常吗?

网友B:
不是专业的就送修吧!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送修,硬件问题需要专业的师傅才能解决。

网友:
显卡正常,但外接也不亮

网友C:
不懂还要装懂  不会就找师傅好好修  自己还想当然的确定显卡正常?? 既然自己都会排除故障了 何必上来问?

网友:
因该不是显卡问题,是bois损坏

网友:
屏是好的,问题出在bois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还要装懂  不会就找师傅好好修  自己还想当然的确定显卡正常?? 既然自己都会排除故障了 何必上来问?

不好意思,我检测过都是好的,因该是bois问题,我没备份,论坛上的不能用,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50灰屏,外设有没有去掉试试,还有外接正常吗?

外接因无显卡驱动无法显示,bois、问题,可惜没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业的就送修吧!

实际上我就是折腾老电脑练手,不会的就问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还要装懂  不会就找师傅好好修  自己还想当然的确定显卡正常?? 既然自己都会排除故障了 何必上来问?

我就是业余爱好者,折腾的也是老电脑

网友:
tôi nghĩ là 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