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550ti虎将开机无显

楼主(2015-09-29):
给为大神!小弟手头有一块影驰550ti虎将开机的时候用一会突然黑屏,在开机就无显示了
上电的时候显卡芯片没有温度。
各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一般在那块位置检测。
谢谢了!

网友:
会修主板就会修显卡

网友:
显卡比主板好修太多了,显卡桥的温度特别高,尤其是因为达的游戏显卡,由于温度高时间久了桥内部的锡会慢慢的软起来,随之会造成短路与虚焊,毫无疑问先加焊桥,再测短路,随后测旁边的小零件,最后换桥

网友:
GPU  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