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5-09-29):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声音时有时无,触摸板处进过点点水,我当着客户的面开机进系统试了机子一点声音都没有,把客户打发走了以后,认真检查发现在系统下能认到声卡设备,且驱动正常,于是用耳机试了也没声音,到这里,马上拆机,拆出主板发现,声卡部分正好在触摸板下方,借助放大镜仔细观察声卡部分也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怪了主板也没进到水,怎么会没声音呢,难道是驱动的问题,于是叫徒弟换个系统试试,系统从XP换到W7都一个鸟样,后来又从联想管网下了原装的声卡驱动装上还是涛声依旧,到这里看来是不关软件的事了,确实是硬件出问题了,不管了,先订个声卡芯片回来换上再看情况(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想查电路)几天后新声卡芯片到了,满心欢喜亲自换上,上电进系统,TMD还是没声音,心想*脏话*这么麻烦,看来也不管声卡芯片的事了,难道是周围电路的问题,再次拿起放大镜一个一个零件看,结果只看到一个电阻有点嫌疑,因为电阻的两头有点发黑,会不会是开路了,于是加焊了一遍,因为没有看图纸也不知道此电阻是多大的,在通电的情况下,量了此电阻的两端一端是3.3V另一端是2.2V,也不像是开路的样子,最后没招了,只好找来图纸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首先查供电,先从2脚查起,发现2脚只有2.2V,可图纸上标的明明是3.3V为什么是2.2V呢?带着这个疑问看图是连着R676的,再看主板发现主板上大部分的零件都没有丝印,没办法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了,跑线路,当跑到原来加焊的那个电阻的时候表响了,原来这个就是R676,再看图R676应该是个保险电阻,阻值应该是0,但我量了板上的却有阻值,难怪一端是3.3V另一端是2.2V呢,焊铁焊掉,锡丝直接连上, 再开机美妙的开机声音出来了.此机搞定!修机难,发贴更不容易,希望各位赏赐点分,祝各位发财!

网友A:
楼主看错了,声卡U31的2脚是R673 ,7脚才是R676。

网友:
文章要是再整理整理就好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小白表示看明白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想这样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肯定是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错了,声卡U31的2脚是R673 ,7脚才是R676。

是深夜发的,瞌睡来了,有点马虎,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楼主厉害,文章写的好,让人看了易懂,学习了

网友:
主板上没丝印,真不知道怎么查,和没有图纸一个鸟样

网友:
进水机,就是要看仔细。

网友:
不错,对我们初学者一看就懂.

网友:
思路改改就好了,先查条件再换芯片,这样可以节约时间与成本,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还是挺喜欢干的,

网友:
这种肯定是进液了 ,一这个般这个机器进水这个位置都要有

网友:
有点水平,不错.

网友:
修进过水机器必须要认真 仔细观察

网友:
这个机器 也就跟通病的节奏一样了

网友:
这机器就爱进水 。。

网友B:
发帖看着容易,其实不是,发过的都知道,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像我们这些菜鸟还是先看图的

网友C:
进水的机器一般也不好搞,问题比较多,楼主这台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看着容易,其实不是,发过的都知道,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理解万岁!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呀

网友:
楼主,发贴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修到过类似故障,驱动什么的都在,就是没声音。后来用示波器发现声音输出没有波形,换声卡芯片解决

网友:
修机就得细心 免得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