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烧上管求助

楼主(2015-09-29):
   原先机子开机掉电,有时开机即掉,有时亮机logo处掉,刷完bios后,问题依旧,于是拆了铁壳管,换了新的上去,电流到0.7左右也不掉电,于是把四个管子全改用普通mos管结果老烧上管,两个上官轮着烧,62882换了,也烧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换MOS后有无打对地看是否OK

网友A:
铁壳管子 你改普通的 不烧你的 烧谁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壳管子 你改普通的 不烧你的 烧谁的啊

不见得,至少我改过不下五台用的是普通的,也没见哪一台返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至少我改过不下五台用的是普通的,也没见哪一台返修了。

你也是像楼主一样 改了全套》?????

网友:
V460和B460开机掉电,你可以查一下51123的PIN13脚的249K电阻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把后面电容也换掉

网友:
看来问题扩大化了,还是定一样的乌龟壳,和CPU核心一起换了再试吧!乌龟壳吹上去的时候最好先用有铅的锡线加下锡拖一下,这样焊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像楼主一样 改了全套》?????

我是坏哪个改哪个,一般是坏上管,你这么一问,我想了下,好像还真没改过下管呢,

网友:
还是原物代换好点,也不贵。过LOGO掉电我感觉还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晕  这是你 铁皮上管的控制级没有焊上    导致19v直接过去  不烧才怪呢   焊完  量一下 控制级的阻值 再上电

网友:
反馈电路 查一下呢

网友:
正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维修中

网友:
老烧上管要查反馈电路和外围电路

网友:
一般的 管子不能代替    你看看电感对地阻值  我遇到过 烧上管 CPU 坏的

网友:
后面那个电容 说清楚

网友(2015-11-01):
还是用原装的好些。

网友:
应该是散热、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