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开关机都不能充电,接电脑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5-09-30):
自用的一台iphone4s,突然不能充电了,开关机情况下都不行,接电脑也无反应,新买了电池接上去可正常开机,但还是充不了电,主板上可能的问题在哪啊?

网友:
国庆期间特意买了一台电表,按网上说的主板开机,测了一下L3、L4电压,结果均测不到电压……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排线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了排插,也不行。

网友:
电感L3,L4没有USB5V吗,如果有再查Q3后面C225处有没5V电压,C225电容直接进电源IC的,尾插换过了没呢,先确定是主板,还是尾插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过尾插跟电池都没反应的话,短接Q3先。。。若无效查L11这个电感 四脚是否有接地。。。接地的话拆掉测是否还接地,若接地,CPU里面USB控制管出问题了。。。。送修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