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自动掉电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30):
最近生意惨淡,好不容易接了一台宏基5750G不开机。

仁宝代工,板号:LA-6901P  ,REV:2.0 ,NVIDIA独显。
故障现象为:按下开关,加电至0.70左右,约1-2秒左右掉至0.50A,然后掉电自动重启,反复4次,最后停在待机状态0.03A,按开关可再次触发。
经检测,触发之后1.09V,1.05V,1.5V,0.9V,都正常。怀疑有次级电压未出。结果查了半天也没查出问题。
后来参考了这位同仁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000-1-1.html,查出1.5VS电压不正常,只有0.5V。
只可惜没这位仁兄好运,他是1.5VS短路,换CPU就好了。
我的是1.5VS是0.5V,但没有短路,对地阻值是90欧。

图纸上看,此电压由1.5V转换而来。受SUSP电压控制。实测SUSP待机为3.3V,加电后为0V,属于正常。Q15也没有被击穿,但是3脚一直为低电平。
R268和Q21板上是没有的。说明ACIN与1.5VS无关,所以跳过了。
现在很显然就是+VSB这边的问题了。实测R269的一边是18.9V的+VSB电压,一头是0V。说明问题就在这里了。怀疑R269开路,实测果然阻值为无穷大。
从料板上拆了个200K的电阻换上,电流刷刷地跳变到1.20A,接上屏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直接查控制级供电  故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的,直接查U12的4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虽然难度不大,但是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1.5v转1.5v好像是通病  也遇到过两台

网友:
楼主 这个1.5直接干过去 会好不    ?

网友:
直接短接过去撒 ,一样的

网友:
R269开路导致U12的G极悬空后输出0.5V的电压。

网友:
是通病来的吧,1.5V出问题了,这台机老有

网友:
转换电压是要都查一遍啊

网友:
这个直接短接过去也可以用的,试过

网友:
电阻便组织了   ?

网友:
这些好像都是二级电压 对吗

网友:
掉电的碰到很多装换电压没出来的,3  5v的比较常见

网友A:
机器是进水坏的还是自然损坏的

网友:
是不是控制脚有电压就可以了,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强制导通1.5v过去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转换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砸门也是这样的思路。哈哈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VSB断线的,但没有碰到过电阻开路的,仁兄好运啊

网友:
非常清晰的思路,向其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电阻开路,外表能不能看出一点痕迹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学习中 看看大家都如何维修的

网友:
这个地方修到过,有通病属性

网友:
理论知识好丰富哦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修机子,转换管必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楼主

网友:
这故障比换cpu不是好太多,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惭愧啊。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赞一下

网友:
二次转换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上电!

网友:
宏基5750G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进水坏的还是自然损坏的
是自然损坏的,未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网友:
进液了吧,这个地方很容易进液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