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 tool使用求助

楼主(2015-09-30):
急求大神帮助指点一下,为何我下载的一个PCBRepai tool中的“文件”选项中没有“打开”,只有“关闭”、“取消”两个选项?是下载的软件有问题吗?还是设置不对?我已把华硕的点位复制进了fab文件夹里了。另外我下载的点位图压缩包打开后有一堆不同后缀名的文件中哪些后缀名的才是点位图?有BAK、BAR、ASC、CMT等等后缀,怎么才能打开它们呢?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这样用的,没有打开

网友:
好象要修改时间

网友A:
华硕点位图工具PCBRepairTool越狱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

先把圖紙放到程式目錄下的 FAB 目錄裡面,再打開軟體,然後按 CTRL + F10 打開圖紙,有個選擇框。

网友:
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点位图工具PCBRepairTool越狱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

谢谢,但不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双击点位图文件后直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不是你说的这样的,我双击点位图文件后直接打开的。

双击打开你的点位图就会不见的,还是按ctrl+f10打开,其它的格式,用这个程序打不开的。要找对应的程序发、打开,华硕老的点位图用 TSICT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