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亮机掉电 急啊

楼主(2015-09-30):
机器刚亮两三秒就掉了  没拆机前用电池 掉了再开还是掉   拆机裸板插电自动触发上电 亮机后掉   不插内存也掉      掉了不能再触发  待机有  再插电还是自动上电   目测整板无明显故障   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轻微短路?

网友:
查 风扇转了没有,温控,acin lid  35v pg 信号,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U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刷个5420的 试试

网友:
也忘了是不是这个机器了   下载的时候看下版号

网友:
是你拆坏的?

网友:
先看一下CMOS电池和RTC电路吧

网友A:
开关电压  会不会开了不抬高啊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了吗   楼主

网友:
对了  还有 楼主这板子是集显还是独显  独显考虑显卡  集显考虑北桥~!

网友:
从保护隔离开始查,怀疑是电压转换不完全,导致带不起负载所致

网友:
cpu温控电路干了

网友:
cup供电短路

网友:
严查cpu电路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  会不会开了不抬高啊

用电池时能抬高    用电源时不抬高   发现开机后开关电压一直是低的   没插开关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具体是哪里就要楼主查一下了

网友:
不行就烧鸡

网友:
我也很纠结,遇到了,板子放着还没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