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T1500工作站的奇怪问题,V星代工的

楼主(2015-09-30):
如题,最近客户那儿有一台戴尔T1500的工作站,说是CPU温度超高报警,拿回来一看客户自己动过,原主板的CPU座子针脚都歪倒好多,客户说找了另一台一样机器的CPU(I5-760),装到这个板子也是温度高,怀疑主板问题。我这边就从某宝定了一块一样的板子,主板是V星代工的,板号:MS-7466,,板子到了以后装上CPU检测,还是温度超高,顿时头大了,没有头绪。原板换过CPU也是温度高,原来的CPU装到新板子也是温度高,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求教啊!

http://pan.baidu.com/s/1pJrGTSZ

网友:
发的图片怎么不显示啊

网友:
有时候 客户的话不能完全信  故障要自己还原一下,他说换CPU换过了 你自己有没换一个试一下啊  估计是那个U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的话,先换一个U看一下是否能解决

网友: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就只能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pcu问题,再换个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过别的CPU来测,有些CPU本来温度就高的还有就是要原装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