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楼主(2015-09-30):
开机花屏大神们看一看什么问题,我已经解决

老肖笔记本维修 -3 故弄玄虚,不给力,公布可能加分,这样不如.

网友A:
已经解决就直接公布答案,跟显示有关。

网友:
搞好了又不说

网友:
请速度公布答案。不要留下悬疑和一个烂帖子。

网友:
有条件的,先外接屏试试。不行再搞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就直接公布答案,跟显示有关。

就是,很多原都有可能出这种现象,没必要弄玄虚。

网友:
尼玛。。。 修好了不说解决方案,,你真真是欠打....

网友:
你爱什么坏就什么坏

网友:
这种有规则的,刷个BIOS

网友:
屏线,屏电路 !!!

网友:
显卡的可能不大 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还能有啥原因呢,显卡、屏、屏线、BIOS、南桥、CPU不就这些嘛!

网友:
呵呵    你公布出来不如不说呢!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儿坏了呀。说说我们分享下吗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线 屏   ……既然已经修好可以直接公布啊

网友:
是显卡和屏线吗?

网友:
修好了就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B:
故弄玄虚  有什么意思呢?你这种情况拿到手 外接看下 然后无非就是屏 屏线 显卡 显存 CPU  BIOS 南桥 就这些东西   难道还有什么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弄玄虚  有什么意思呢?你这种情况拿到手 外接看下 然后无非就是屏 屏线 显卡 显存 CPU  BIOS 南桥 就这 ...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全不对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的人都跟你一样,我说是硬盘的问题你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