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通电不显

楼主(2015-09-30):
联想G430  BANHAO LA-5081P  独显  电流跑到0.8 不动了  没看到什么跳动 ,示波器打LPC波形 一闪 就没了,内存条上的电阻波形 也是 一闪就 没有了  求助各位

网友A:
补充一下,之前 USB口 有短路  我已经撬开了 ,bios 换过了

网友B:
打一下CPU电压,应该是CPU自检没过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之前 USB口 有短路  我已经撬开了 ,bios 换过了

USB有短路是中间数据线是数据的话,如果是那就是桥有问题了,撬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这种机子先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CPU电压,应该是CPU自检没过

CPU供电1.09V  LPC总线 有波形跳变  应能说明CPU工作条件满足 并发出信号了吧

网友:
显卡 的  可能性 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SB有短路是中间数据线是数据的话,如果是那就是桥有问题了,撬是不行的

USB数据线 测试过了 二极管挡  数值都在500 左右  昨日 机器 出现了一次 六画面 花屏  压焊显卡后  就成了 现在的情况

网友:
怎么能确定是内存不过呢  能不能 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估计是USB短路把桥烧了,查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问题,测下USB两个总线,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
感谢各位仁兄 ,机器换南桥后  已经修好了  。但是  我却是用那三板斧   蒙着修好的 。先刷bios  再干显卡 最后干那桥,如果换南桥再不好 我就要放弃了。这样太耽误时间了 ,同行的机器 收不上钱 去 ,算下收入还不如去搬砖。 我还是 想  寻根问底  以后提高工作效率!   其中有几个问题 ,南桥坏为什么会导致电流到0.8就不再升了呢,还有为什么LPC   bios   PCI-E  波形 一闪就没有了  ,   如何检测南桥的 好坏 ? 论坛中不缺高手 ,还请  能详细解答  谢谢!

网友D:
其实有时候三板斧不是什么坏处,现在同行价格低,实在修不好,换版就是了。难修的一天也搞不到几台,楼主是不?

网友E:
内存应该都没过,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时候三板斧不是什么坏处,现在同行价格低,实在修不好,换版就是了。难修的一天也搞不到几台,楼主是 ...

高手 修机都是秒杀的,客户看你修不好 或许就找其他人 去修了 ,自己白费好多功夫,如果恰巧别人修好了,客户就会流失了 特别是同行客户。所以提高技术水平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成为了 高手  能够迅速修机 ,可以保障客户源源不断  收入 增加啊。不过 实在是难修的  换板也是必须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应该都没过,先加焊显卡试试

实在惭愧,电流跑到0.8,内存应该是都没有过 而我去做显卡 确实 有点犯傻。这是经验主义惹得祸,我之前修过一个G460  内存的电阻上检测到 有波形 闪动  闪了几下 就没有了,做了显卡 就好了,这次以为还是这样的情况 就傻傻的做显卡了。现在仔细想想  电流到0.8 也没什么跳变  怎能会是卡到显卡上呢!不过这也暴漏了 我对故障判断 还有 很大欠缺

网友:
INTEL IBM的南桥是容易坏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发现USB短路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先考虑南桥的。

网友:
这种有没有外观痕迹

网友:
桥坏的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数据线 测试过了 二极管挡  数值都在500 左右  昨日 机器 出现了一次 六画面 花屏  压焊显卡后  就成 ...

那就是显卡不行了 啊

网友:
显卡吹一下看看

网友:
断开USB信号线,看是不是桥那边短了

网友:
看看都过了那些,美国的重点查查,最好跟着图纸走

网友:
示波器真是好东西

网友:
先确定电压都有了没,usb接口那楼主肯定量过了

网友:
多谢各位  ,  热情解答!   还想问各位   无诊断卡的情况 如何判断 挡内存还是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