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SQ-SABERTOOTH X58 不内存

楼主(2015-09-30):
  刷过BIOS  换过I/O边上的822 换过内存 测内存SDP供电 正常应该是3.3v  测出是3.1V感觉偏低
不插内存  会滴滴的叫    插上遍不过
  求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1.5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0.75v   3.3V没有断线

网友:
能发张图片吗

网友A:
这就是这板子的图片

网友:
已发了   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0.75v   3.3V没有断线

1.5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0.75v  这明显是内存电压不正常 量下内存供电芯片看下

网友:
3.1V 肯定是不对的  快捷方法南桥周围的822电阻 互换位置  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这板子的图片

这种问题是内存供电芯片FB脚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下FB电阻是否腐蚀或者被拉低

网友:
chaxia   后继呢

网友:
反馈那边出问题了,内存供电都是也个324运放加场管反馈调整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是内存供电芯片FB脚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下FB电阻是否腐蚀或者被拉低

没有腐蚀  一切正常

网友(2017-06-13):
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3.1v应该也能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