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4C300H 白屏 怎么修?

楼主(2015-09-30):
S24C300H白屏 能开关机。屏供电有4.9V 是不是程序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0-5 22:42):
屏电路板上没见有VGL,VGH的测试点,看见有一个 VGH1 和VGHC1 电压都为0V 在上面的测试点(铜圆点)上能测试到的是5V 3.2V 2.7V 这三个电压,没能测试到任何一点有12V或20多V的电压。。。是不是升压部分电路或IC坏了?

补充内容 (2015-10-12 14:56):
前几前定了个IC ATT11732 回来 换上 依旧 白屏 跟不排排线一样。。。。。

网友A:
有程序可以刷一个试试,三星程序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可以刷一个试试,三星程序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

刚在这个网找了BIOS刷,可还是一样。。。

网友:
屏上的5V测试点 我也量了 也有4.9V  不会是驱动板主芯片问题了吧?

网友A:
换屏试过没?还有屏线呢?这些确定了在动驱动板也不迟啊

网友B:
测量屛线对地阻值

网友C:
白屏你可以线把屏线换下重插也可以 还有驱动板确定好的 看下分压管子正常不 再不行直接看屏上的电路板的大电杆跟申亚馆

网友D:
查一下屏电路板上的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过没?还有屏线呢?这些确定了在动驱动板也不迟啊

24寸的屏,没有条件换屏试。 用起起身的驱动板点灯管,用其他万能驱动板点屏 但 也是一样的情况。白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白屏你可以线把屏线换下重插也可以 还有驱动板确定好的 看下分压管子正常不 再不行直接看屏上的电路板的大 ...

24寸的屏,没有条件换屏试。 用起起身的驱动板点灯管,用其他万能驱动板点屏 但 也是一样的情况。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寸的屏,没有条件换屏试。 用起起身的驱动板点灯管,用其他万能驱动板点屏 但 也是一样的情况。白屏。

能啊就是屏上面的线路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屏电路板上的保险有没有坏

保险 正常。周边电感也没断路。屏板上面的测试点 CVV的 都有.4.9V 或者3.3V 或2.5V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量屛线对地阻值

拨下屏的一头接口后 再测量是吗?

网友:
VGL,VGH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拨下屏的一头接口后 再测量是吗?

在线测量当比较到阻值有明显差异时再拔下一头进行判断

网友:
是三星的屏不好修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 屏应不是纯白那种白屏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屏电路板上没见有VGL,VGH的测试点,看见有一个 VGH1 和VGHC1 电压都为0V 在上面的测试点(铜圆点)上能测试到的是5V 3.2V 2.7V 这三个电压,没能测试到任何一点有12V或20多V的电压。。。是不是升压部分电路或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