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能接鼠标,却不能识别U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5-09-30):
一片华擎G31的主板,USB口能接鼠标,却不能识别U盘,请高人指点。换了三个好U盘,都无法识别。之前没见过这事。

网友:
PE 下也认不到吗 ?  或者驱动升级试一试

网友A:
u口供电查下 还有南桥 usb模块 有两个5v供电

网友B:
楼主都说了  鼠标 键盘 可以用  跟供电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供电查下 还有南桥 usb模块 有两个5v供电

USB接口5v供电不足吧

网友C:
这样的一般是usb供电不足造成,也有可能是系统禁用u盘了

网友:
同二楼,所有的USB接口都是这样吗?你看看5V供电是否有足够5V,还有数据中间的小电感或电阻是否有问题,可以考虑直接更换这个再试试,当然如果所有的USB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你把主供电排除后,还有有问题,哪毫无疑问是桥问题,对了,可以考虑是否是BIOS引起的,有的事情不好解释!你自己参考下

网友D:
这······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CMOS设置中已开启了,不能用。我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我试试。CMOS设置中已开启了,不能用。我恢复出厂试试

谢谢兄台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

试了,清空和加载默认设置都还是不能用。还得另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了,清空和加载默认设置都还是不能用。还得另想办法

那还真是怪了  鼠标键盘都OK 唯独认不到U盘 这不应该啊~~

网友:
直接悍个5V看看

网友F:
查USB供电、打下USB两个总线阻值是否一致,不行换南桥

网友:
这个不是USB过流检测信号吗?我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查USB供电、打下USB两个总线阻值是否一致,不行换南桥

如果真是南桥,我就加PCI转USB卡

网友:
但是USB是直接从5VSB取电的啊,焊线应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真是怪了  鼠标键盘都OK 唯独认不到U盘 这不应该啊~~

我也是奇怪呢

网友:
看下PE能用吗

网友G:
换系统,要不在PE看一下,不行看5Vu口供电查下 还有南桥 usb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是南桥,我就加PCI转USB卡

嗯,也行,毕竟台板换桥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H:
下载一个驱动人生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复,我以前也是认不到,修复好了,可能和系统有关系吧

网友I:
供电不足,U盘需要电量大一点,很多时候换桥吧

网友:
插上USB后,测其供电是否OK,若OK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说了  鼠标 键盘 可以用  跟供电没什么关系了吧

不见得 供电不足也会造成类似的问题
具体需要测试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查供电。还有在PE模式先看看。修过几个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块联想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J:
你是用前置的USB插的吧,有时前面板供电不足会这样,后面一般都不会这样,还有你的U盘不是接USB3.0的接口吧,有时USB 3.0驱动没装好也行这样

网友K:
插入U盘后测量USB供电是否不稳或偏低,再就是检查USB的驱动版本。

网友L:
有没有试试装个系统啊

网友:
基本南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系统,要不在PE看一下,不行看5Vu口供电查下 还有南桥 usb模块

系统装了,除USB外,其它一切正常!用多久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一个驱动人生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复,我以前也是认不到,修复好了,可能和系统有关系吧

驱动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我是从5VSB直接取的电,服务器电源,5V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不足,U盘需要电量大一点,很多时候换桥吧

供电是足的,换桥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用前置的USB插的吧,有时前面板供电不足会这样,后面一般都不会这样,还有你的U盘不是接USB3.0的接口吧 ...

不是,直接主板后面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K:
插入U盘后测量USB供电是否不稳或偏低,再就是检查USB的驱动版本。

我是几片一样的主板,就这片这样。我是测好的主板,放了几天就这样了。之前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试试装个系统啊

系统装了,除USB外,其它一切正常!用多久都正常。

网友:
如果南桥很烫就南桥坏了

网友:
你们都从硬件想,楼主重装一下系统,试试,清一下CMOS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下,有碰到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装了,除USB外,其它一切正常!用多久都正常。

换个IO吧

网友M:
换SB吧,遇到过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SB吧,遇到过的呢

还不想换SB,不划算

网友N:
全部还是个别?

网友O:
进系统能认到u盘吗?认不到重打驱动或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进系统能认到u盘吗?认不到重打驱动或重装系统

进系统后偶尔能提示U盘无法识别,但是所有U口,3个U盘都是一样,无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全部还是个别?

全部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一般是usb供电不足造成,也有可能是系统禁用u盘了

系统没禁用,BIOS与硬件管理中都是启用的

网友:
直接从ATX电源接一根5v电源线到USB供电试一下。

网友P:
再测试一下所有USB的时钟和数据线。静态阻值要一样。

网友:
bios干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再测试一下所有USB的时钟和数据线。静态阻值要一样。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应是供电的问题,我碰到过的

网友:
感觉 和华硕 有管的板子 USB 供电都不大足

网友Q:
请问,鼠标 键盘 是USB接口的吗?要是的话,再bios下能不能识别到u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Q:
请问,鼠标 键盘 是USB接口的吗?要是的话,再bios下能不能识别到u盘呢?

是USB的,BIOS中调过,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USB的,BIOS中调过,还是不能用

那U盘在bios下能不能识别到呢?或者测一下 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和供电

网友:
换GB吧    遇到过一次   也跟你那一样

网友:
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换南桥也没解决

网友:
如果USB鼠标能用进PE 进的去的话  你升级一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