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待机 0.038-0.045 不触发

楼主(2015-09-30):
   同行送来一台X201I 不开机,插电待机电流  0.04,  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维修理论,一直都是靠经验在死撑,自己琢磨,所以就上论坛找帖子, 有说 R415 通病的, 也有东芝芯片u39的 ,我也都一一换了, 故障依旧.

    后来自己想,待机电流有,不触发,是不是因为短路 ,被保护了, 在论坛下了图纸,查U39 供电, 发现 37脚对地短路,原本应该有5V,37脚 VCC5M是对USB 供电的,所以U24,U34 管子都是对地短路的, 没好说的了,直接接电烧机,发现C646发烫,直接拆掉,VCC5M供电正常,装机测试,OK了

   都是自己在瞎琢磨修机器,写的粗矿了些,多多包涵

网友A:
发帖不上不图   不道德....

网友B:
额,最基本短路的要排除吧,如果你排除大部分对地阻止也许图纸都不用下载,我现在维修都是这样,如果发现 有短路,如果是电容导致短路的,目测基本上能找出来,都不用烧。速度也很快!个人经验,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上不图   不道德....

比较懒,所以没有上图,但是我都告诉脚位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最基本短路的要排除吧,如果你排除大部分对地阻止也许图纸都不用下载,我现在维修都是这样,如果发现  ...

我们这种靠经验维修的,一般都是怎么快怎么搞,所以都是先上贴吧找帖子 ,查通病,这个维修过程也就20分钟就搞好了,效率重要嘛,讲究赚钱,不搞专研。

网友D:
待机0.04,明显的有短路,这种情况首先考虑排短而不是通病。R415通病是保护隔离不过要查的吧

网友E:
个人感觉待机有点高  修好之后待机是多少啊   应该没怎么高吧

网友:
碰到好几个这种问题的机器了,也算是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待机有点高  修好之后待机是多少啊   应该没怎么高吧

待机0.03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0.04,明显的有短路,这种情况首先考虑排短而不是通病。R415通病是保护隔离不过要查的吧

小白一个,没有为什么维修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种靠经验维修的,一般都是怎么快怎么搞,所以都是先上贴吧找帖子 ,查通病,这个维修过程也就20分 ...

和你差不多,反正没逼着就不想动脑,哈哈哈

网友:
经验维修是快,但有时候也容易走弯路

网友:
也可以了 这个机子很多升压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 烧鸡比较快

网友:
待机0.04有点高,不过有些老款笔记本就不高,新款一般都0.01左右,甚至还低。

网友:
0.04的话会想到短路,烧板也好用

网友:
快修就是这样,这样才能体现出来牛逼

网友:
IBM的这个待机其实不会高吧

网友:
没有经验能修的这么好很不简单了,思路也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IBM的电路保护设计很到位的,哪里有短路马上就保护不开机工作?IBM就是好啊?

网友:
烧机还是比较快速准确的,经验法只适用于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好文 。我的X201也是0.04A,然后芯片发热,热几分钟后,隔离保护。36脚无高压,只有19V。

网友:
你这机的情况和我的类似。我的是C643短路。其实这种故障的明显特点是:开机后电流接近0。04,但是不掉电。过几分钟才保护,并且U39发热。

网友:
里面有一个错误:37脚是VINT20,不是5V。你是记错脚位了吧?

网友:
没系统学习过,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无私呀

网友(2015-11-17):
*脏话*   u39 的37 脚 是5v 吗? 、是19v 好吗?

网友:
修出来就是美美的,现在手上的是待机偏高,正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