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屏幕花成这样还能修吗

楼主(2015-09-30):
屏幕中间花那么宽的彩色竖条还能修吗,真是屏幕坏了吗,有没有别的可能,驱动板呀之类的,这种现象修复几率大吗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这种是屏幕的问题  没得修了 放弃吧

网友:
扔了吧,这样的我见到不少,没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的那些排线断了一条!基本没救了

网友:
如果真的没救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能卖多钱,卖给回收的

网友:
百分之90的屏坏,一般人都修不了。楼主考虑换机器吧

网友:
不行了,没有设备怕是修不了

网友:
自己检查看看是软排线开路,我遇到一个屏电路板开焊的

网友:
拿去压屏的地方应该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的那些排线断了一条!基本没救了

屏卖给我吧,我拿来练手

网友:
百分百屏坏,基本没得救

网友:
看图片的情况应该屏挂了,无得修。

网友:
屏的问题,手头两个这样的

网友:
嗯要报废了

网友B:
这个是屏的问题了,不要修了

网友:
这还修个鬼哦,换新吧,屏罢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的问题了,不要修了

这个就没的修了吧??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如果自己用。可以当测试的。如果是客户的。那就让他换吧。

网友:
基本没戏

网友:
你好 不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