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第一次艰难维修有触发无复位故障

楼主(2015-09-30):
今天放假没事做,打算整理前几天在二期修板的情况,突然发现修第一块有触发无复位故障走了许多弯路,打算记录下来,也让以后的小白多多参考,高手勿喷。
主板型号ASUS M3N78 SE 1.01g

故障:有触发无复位故障

维修思路:既然有触发无复位那就按有触发无复位故障开始这手,先查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开始测得内存供电1.8V  桥供电1.2V   CPU供电0V
查得CPU供电不正常,心想难道是没装CPU的缘故,于是装上假负载,CPU供电依据毫无变化,那就按没CPU供电的思路着手吧。看了下CPU供电芯片RT8855G
于是查了下目前手里只有RT8855的芯片手册,感觉应该也是一样的,于是就没多想,就按RT8855的芯片手册修先,
先查供电24脚,31脚,40脚。测量发现2431值都正常,40脚值为0,心里高兴了一下,觉得应该就是40脚没电压导致的,于是就开始着手40脚电压,先看看40脚和周边电阻或电容有没跟40脚相连的,找呀找呀,半个钟过去了,一个钟过去了,一不小心就下课了。
第二天实在找不到了,有种退缩的冲动,但心想这是第一块不复位的板,如果放弃了这块,后面的肯定就更没希望了,挣扎了一下,还是继续修吧!看到同学们有问题找问饼哥,最后自己也问问饼哥有啥好方法。饼哥问我查过点位图没,心想,是哟,怎么没想到呢?于是回去找呀找呀,没找到,过了十分钟饼哥过来说,找到没。自己对点位图学得也不好,所以也不敢吭声,饼哥说再去咋们迅维网找找,一打开查找居然有了,奇怪刚刚都没有。于是饼哥就说我刚刚发上去的,这下终于死得明明白白了。
找到点位图不熟悉,又慢慢摸了十几分钟才搞懂。找到CPU供电芯片点位图一看,我去,坑大了,RT8855GRT8855脚位不一样,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头天下午就白忙活了。看清楚供电8脚,24脚,31脚,经过测量都正常,那就应该是开启脚有问题,看了下48EN,还真是没电压,找了下周边的电阻发现和PR72相连,再找了下PR72D14相连,量了下D14那边也没电,再查D14和桥相连,难道是桥的条件没满足,于是查桥的条件,看了下是NVIDIA的桥,没学过,又硬起头皮问饼哥,饼哥也没测我之前的数据,就查桥的各方面条件,发现桥发出和收到的各供电都正常。不合理呀。然后又去细细查了下点位图,发现难道CPU供电的开启脚电压是由外部经过一个电阻上拉得来的,看了下PR72附近两个电阻PR69PR78,发现这几个电阻都是由3V上拉的,PR69焊盘都掉了,再看,PR783.3V,那PR72也应该有3.3V,再量了下PR72PR78,发现两边居然没连在一起,再仔细看看,原来PR72供电那边有断线痕迹,,经过再次测量,观察确定确实是PR72PR78之间3.3V供电线之间断线,坑大了。自己怎么之前没想到这点呢,害得走了不少弯路。简单问题复杂化,真心不容易呀!由于之前一直忙着维修,忘了拍一些图片,见谅见谅!
修这块板的收获:第一  供电芯片不一样的(哪怕只是后面字母不一样的)只能做参考,不能死死地认为芯片脚一样;第二  熟悉了点位图的使用;第三  使自己脑海中有个明确的维修思路;第四遇到困难不要退缩,要越挫越勇。
表达能力有限,写得不好,大家理解理解!分享ASUS M3N78 SE1.01g的点位图。有点位图容易理解。

ASUS M3N78 SE 1.01g点位图.rar

网友A:
你在迅维实地有没有一个月了

网友B:
又是一个即将产生的高手啊

网友C:
高手基地啊  基地的高手都是被老师的门认为故障板折磨出来的吧

网友:
配上图片效果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在迅维实地有没有一个月了

第二个月了,还是小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基地啊  基地的高手都是被老师的门认为故障板折磨出来的吧

是呀。现在故障难一点,出去就比较轻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基地啊  基地的高手都是被老师的门认为故障板折磨出来的吧

前辈过奖了。我只是个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即将产生的高手啊

前辈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月了,还是小小白一个

啊,不会吧

网友:
好好研究。。。。这款主板 毛病很多的。

网友:
写的很有条理  适合小白看

网友E:
维修之路其实不易

网友:
你是几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之路其实不易

是呀。都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