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20AH 充电器 转绿灯一会 又转红灯充电

楼主(2015-09-30):
维修之前的 问题 加电 指示灯不亮
后级 滤波的 63v 470微法 电容鼓包漏液
测试整流管 没坏 取样电阻变色 阻值正常
更换后 加电问题依旧

查前级 限流电阻 旁边的一个小电阻 地下的PCB 板 有烧的痕迹 拆下 限流电阻 阻值外观正常
旁边的电阻 阻值也正常 明显烧的痕迹 更换好的 10K 电阻

PWM KA3842A 打各脚 对地 阻值003 不对 6脚 连接的两个电阻 还是003
更换KA3842A 后 打对地阻值正常
MOS管 测试正常
加电测试 指示灯亮了
充电正常 可以转绿灯 一会 又变成 红灯充电了
这种 情况 应该查哪里的呢

网友A: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过充电器试过电池了不

网友B:
这个是楼主自己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过充电器试过电池了不

不是电池 问题 换别的 充电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楼主自己用的吗?

是按自己用的 突然啪的一声 坏了

网友:
也许电池老化了,,,,用好电池来试

网友C:
楼主补焊一下焊点,特别是开关变压器....

网友D:
按理说应该是电压取样电阻变值了引起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头疼了

网友E:
楼主查一下IC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补焊一下焊点,特别是开关变压器....

看起来很牢固 不像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应该是电压取样电阻变值了引起的。

431的 取样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查一下IC旁边的小电容......

是后级的比较旁边的 吗 还是前级的3842的

网友:
楼主查一下3842旁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补焊一下焊点,特别是开关变压器....

还是补焊一边,我遇到一例类似的补焊后好了.....

网友:
当然不是431的取样电阻啦,是最后级的。

网友:
要加负载修,还有就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还没有 按的电瓶才换才一年多

网友F:
电压输出的那根线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输出的那根线不良也会这样。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
电瓶车的充电器,跟我的大小一样,我的充电2-4分钟就变成绿灯(饱和)实际电瓶还没充包点,修不来啊。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输出的那根线不良也会这样。

电瓶车的充电器,跟我的大小一样,我的充电2-4分钟就变成绿灯(饱和)实际电瓶还没充包点,修不来啊。求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瓶车的充电器,跟我的大小一样,我的充电2-4分钟就变成绿灯(饱和)实际电瓶还没充包点,修不来啊。求教

传张图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传张图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嗯,晚点我传图上来

网友H:
艾玛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参考一下此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艾玛专用的充电器

无论何牌子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论何牌子电路大同小异....

嗯,这个我知道跟显示器一样

网友H:
兄弟用心了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兄弟用心了谢了!!

不客气,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客气,互相帮助,.....

嗯呢,这这正是论坛宗旨啊